请教:双速电机替换接法

楼主(2006-05-28):
   向各位同行师傅请教:一台意大利设备上的400瓦2-8极双速电机,由一个继电器控制,电机6个接线端子分别接继电器的3常闭和3常开.需要用一台4-8极的ABB的双速电机替换,ABB电机接线图说明高速时,电机低速3个端子需要短接.请教有上述两种接线方法吗?怎么改?

网友A:
2-8极双速电机和4-8极的双速电机线圈形式有可能不一样,要弄明白再接,如果都是双绕组的,直接按原线接就可以,如果一个单绕组,一个双绕组就不好说了.ABB的应该是单绕组的,更换要改电路.

网友B:
把电路,改为ABB电机的调速方式就可.
:TEL:1353299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