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 电缆对地短路怪现象

楼主(2006-05-28):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我曾经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配电柜里的断路器已经断电了,与断路器相连的供电电缆电源侧也已断电,我在没有把供电电缆与配电柜里的断路器分开的情况下,就直接用摇表测量供电电缆的接地,发现电缆有对地短路现象,但实际上,这些电缆确实并没有对地短路,因为这些电缆后来又正常供电了,那么,这些供电电缆在与断路器连接的时候,为什么摇表显示供电电缆对地短路呢?(这些电缆传输电为三相 380V 350A)

网友A:
你的控制电路里面装了电表嘛!

网友B:
和负载形成了回路。

网友C:
如果有火线和零线间有负载,而零线有接地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接地

网友D:
还是有回路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但是电缆已经与电源侧的变压器断开了,只是与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断路器还连着,而这个断路器与所带的电机也已经断开了。(开关柜里有电压表、电流表)。这种情况下,摇表还显示供电电缆对地短路,我没弄明白。请大侠多指教

楼主:
因为老板追问我原因,所以我很着急,看看哪位大侠能帮帮忙,帮我解答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E:
你说的电路中的电压表测量的是220V还是380V电压?还有其它电器吗?

网友F:
可能是负载侧的仪表有端子接地引起的。

网友G:
在摇一次看看,有可能上次有电压表、电流表连在上面

网友A:
你都说控制柜里有电压表、电流表,还有互感器吧,有没有电度表啊,三相四线电度表要不要接零线!所以用摇表很难摇出来的,因为我曾也这样试过,

网友H:
电压表,电表,还有电压互感器,都有可能摇出对地的。

网友H:
特别是有一种电压表有切换开关,可以查看相电压的。

网友I:
检查一下电压表或电流表的接线

网友J:
还要检查负载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兄,说来惭愧,这也是我的一次失误,希望各位引以为戒。当时用电设备启动时把上级变电所的电闸拱跳闸,所以我刚开始以为供电电缆放炮短路了呢,在电缆与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断路器还连着的情况下,用摇表量供电电缆的接地情况,结果误判断电缆为对地短路,而事实上,这些电缆确实并没有对地短路。当时,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电压表是380V的,开关柜上220V的指示灯也都有。

楼主:
忘了说了,引起我失误的断路器是万能断路器。

网友K:
既然楼主用实名,感谢支持,说一下用摇表的一个问题
用摇表测量电阻小于0.1MO.再用万用表低阻挡测量.因为摇表是测量绝缘的.低阻值误差太大.你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就能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