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速发电机的充磁方法

楼主(2006-05-28):
有谁能告诉我测速发电机的充磁方法,谢谢!

网友A:
用12V电瓶,最好容量大点的,用正负极往测速发电机的两根出线上碰几下,有少许火花冒出,就可以了。注意解开测速电机的外围连接线。

楼主:
单相和三相都一样吗?

网友A:
一根线接负,另两根线分别接正,试一下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谢谢!你说的意思是单相发电机两根输出线接正负极,三相则不用在乎接哪根线,只要一根线接负,另两根线分别同时接正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网友B:
测速发电机用的不是永磁的么??

网友A:
TO : FENG 1975
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勃龙工控!

楼主:
TO:虚拟的结局
测速发电机是有可能退磁的,引起速度控制异常.

网友C(2006-08-07):
测速发电机转子是永磁们的,如果调速不稳看是不是调速表负反馈有问题。对发电机充磁可以将相线短接,有小小火花就要断开。

网友D:
在拆解测速发电机时最好不要将转子抽出,那样会使发电机退磁

网友D:
拆开后要尽快将转子装回去

网友E:
如果没严重发热,一般不会退磁

网友F:
用电池就可以!

网友G(2006-09-26):
关于测速发电机充磁的方法,先用指南针确定磁铁的南北极极性.根据右手定则做一个线圈,用6V直流电充电1分钟.记住线圈磁场方向与磁铁的磁场方向一致.
www.xt-motor.com

网友H:
 测速发电机用的不是永磁的吗?用6V直流电充磁行吗?

网友I(2006-10-27):
 同意电机王老五。

网友J:
同意楼上的

哈;

网友:
变压器的二次侧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K(2006-12-03):
直接用1.5V的2#电池碰几下就行

网友L(2007-01-21):
就是上面同志所说的,用电池接触几下,不过不要相反。
我见过调试人员这样

网友M:
直接用1.5V电池

网友N(2008-03-10):
同步电机应如何充磁?

网友N:
有谁能告诉我,三相同步发电机应如何充磁,电球是150KVA的?

网友O(2009-02-25):
有谁能告诉我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如何充磁,定子是永磁体转子挠线的.

急需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