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三相电源和三个霍尔传感器如何一次正确接线

楼主(2006-05-28):
无刷直流电机三相电源和三个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如何一次正确接线,接错后如何检查和纠正。

网友A(2007-10-05):
无刷直流电机我看到的是直流300伏接到端子排上电机内部有线路板的。你的何样说详细

网友B:
如果只是使用电机,应该按照电机的说明书接线,如果没有,接找厂家要。

如果是生产电机,自己应该知道绕组相序和磁极关系,仔细推演,应该可以找到合理的接线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