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有问题

楼主(2006-05-28):
一台安川F7系列132KW变频器其中一电流模拟量无输出,用表量电压为零,怀疑板子有问题,请哪位指点一二。

网友A:
那你可以顺着这个端子查啊。

网友B:
看一下参数设置是多少

网友C:
看是什么故障原因引起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用过安川E7系列变频器?相关资料有没有,可否给我一份,不甚感激!!yfling@xing-dao.com

网友B:
E7系列变频器网上有啊,登陆安川网站就可以下载

网友E:
你怎么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