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HC-KFS73伺服驱动的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06-05-28):
系统的构造是:电机通过连轴器带动丝杆,丝杆拉动位移平台运行。
现在使用的电机的功率不是很足,但是能够带动丝杆运行,另外电机和丝杆之间的惯性矩之比超过了电机说明书的要求的15倍以内,大概有100倍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PLC编程进行定位控制,高速的时候运行,加速能够加起来,匀速运行到中间就停止了,电机显示的是超载;低速的时候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先过冲,然后调整回头,也就是运行的时候先走一段,然后回头走一段,然后再走一段,再回头走一段,总体是前进的。
如果不使用定位方式,直接驱动电机带动丝杆,却可以走动,走的也很好。所以,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赐教。
空载运行一切正常
谢谢各位大虾,//bow~~~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PR02把频频率调小,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大功率的伺服

楼主:
是项目公司定好的,所以我才郁闷。。。

网友B:
"匀速运行到中间就停止了,电机显示的是超载"
"低速的时候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先过冲,然后调整回头"
就是负载太大,控不住了

“直接驱动电机带动丝杆,却可以走动,走的也很好”
这时,走的不对也不会修正,所以看不出毛病来。

“空载运行一切正常”
问题就是出在负载太大上,空载当然正常。

这种情况下,我想把增益加大试试。

楼主:
又一个问题
如果增益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不行,那该怎么办呢?
。。。。。。

网友C:
增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