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单片机干扰

楼主(2006-05-28):
有一单片机系统,控制电机和电磁阀(220V)频繁起动,在电机起动时会出现程序跑飞,该怎样解决这种干扰?我看过以前的贴子,有些好象类似,但总三觉无从下手。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光偶隔离,电源分开!!
深圳芯舰数码作为专业的Design house,我们为客户提供从用户需求、系统设计、软硬件开发、全面测试和产品认证的全程设计服务,整合自己的FPGA设计,高速电路板设计能力,以及嵌入式软件开发能力,让我们可以提供系统级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
芯舰数码工作室
QQ: 308955632
MSN: sysdsn@hotmail.com
Email: sysdsn@yahoo.com
Web: http://www.sysdsn.com

楼主:
光电隔离,电源分开,这些办法都用了,可是干扰依然存在。

网友B:
以上主要为空间磁场干扰,对你的PCB板布线进行优化,或者针对减小磁干扰做些措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单片机是否做过EMC试验,可能单片机本身就不行。

网友D:
可以用软件捉到跑飞的地方,我还听说有些单片机本身不好,像我以前用的爱特梅尔的就不好,现在换摩罗拉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E:
光偶隔离,电源分开!!
具体设计可参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

网友F:
哦,我也是这个问题,使用的是AT系列的,请问换那种单片机好些?

网友G:
电机启动时会有数倍与正常电流的启动电流,加之电机为感性负载,通断电时会产生感应电势,这些都会产生电源浪涌冲击,电机功率越大冲击也越大。如果你用来控制电机和电磁阀的是继电器或者接触器,那么它们的触点分合时的火花(电弧)也会产生电磁辐射,尝试在触点上并接一个灭弧电容,看看能否消除干扰?但是这个电容的耐压一定要足够高,通常220V的电源灭弧电容要用600V以上的耐压。至于单片机,同样的型号选用工业级的产品会好些。另外,在单片机的端口、总线、和外壳屏蔽方面,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楼主遇到的问题很正常,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和稳定性设计是一个需要足够重视的事情,也是很有学问值得研究的。

网友F(2006-06-27):
电容多大为好???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剑心33在 2006-6-27 15:14:00 发表的内容:
电容多大为好???
--------------------------------------------------------------------------------------------
那要看负载大小,一般可先放0.01UF试试。接电容也是判断干扰来源的方法,如果接上电容后干扰明显减弱或消除,那么这就是干扰源了。

网友G:
不客气,试试吧,干扰的原因很多,难以一概而论,但传播途径无非是传导和辐射。最好的办法是找出干扰源,从源头上加以抑制。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H(2006-08-15):
我觉得可以在程序跑飞的地方多加几个NOP,

网友I:
电机跟单片机芯片近不?如果比较近的话可能就是电机启动时候的电磁干扰引起的

网友I:
另外,看看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在闭合的瞬间有没有拉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