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如何做方案

楼主(2006-05-28):
有一个过程控制如下:有一卷比较大的纸(类似的软的物体),现在要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进入下一个工序。在这里有二个主要的步骤,一就是把它切出来,另一个,还要在粘点东西。这二个方面成90度角,假设一个是X方向,另一个是Y方向。那么在这两个方向应该如何控制物质运动,用什么方法好一点?

网友A:
如果是一个工作台的话,可以让他转90度,有钱你就用异步电机

网友B:
上面用个冲裁模,,冲裁成块装,然后用真空发生器,跟旋转汽缸,从下面把它吸下来,旋转180度,放入下面的输送带上,,然后下面就是用其它方法把东西粘上.就可以了,,因为不知道你是粘什么东西,怎么粘,什么方法粘,所以不能告诉你方法....有什么疑问可以加我QQ84628766,,加的时候要说明一下工控的,,方案可以很多种,关键是要动脑子..

网友C:
你的考虑他的负载是多大,大可以用伺服马达,成本能高点,性能也会很稳定,可以用角度传感器控制,小的用旋转汽缸就可以了,这样简单,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