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中Mou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6-05-28):
最近要考试,还有两周就考4 6级了.要好好学英语了.可能就不常常来了
我在分析一个5.0版的工程遇到了一个问题:
5.0中使用了一个modbus通道,当我将项目转换为6.0时,一运行就说缺少modbus drive
但是6.0中也没有modbus通道啊,应该怎么半??听说可以使用OPC SERVER来通讯可以吗,应该怎么设置.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wincc6不再提供对于modbus的直接支持。
通过第三方软件进行modbus设备的数据采集,然后wincc通过OPC与第三方软件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您好,yuanle:
谢谢您的解答.
好久不见了,这就快考试了,忙了.
我还不是太了解OPC,您可以说一下第三方数据采集软件吗?可以 从那里下载?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