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漏电断路器同时跳闸有意思

楼主(2006-05-28):
我公司最近搬到新厂,供电线路都以配套好的。其中用了不少漏电开关(三菱的)最近发现只要一个区域跳闸就可以引起多个漏电断路器同时跳,问安装公司他们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各为高手有什么看法,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网电压突变引起,如果漏电开关是做区域总开关用的话,建议将漏电开关动作电流适当调大一点,三菱的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B:
你几个区域之间的地电阻小吗?注意:漏电开关的零端是不可以公用的。而零和地的电阻一般都不大于4,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