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06-05-29):
将单相220V变DC24V的电源接在相电压为220V的回路中会输出DC24V吗?
接在110V单相回路中会输出DC12V吗?谢谢!

网友A:
将单相220V变DC24V的电源接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的两根相线之间其)线电压为220V的回路中会输出DC24V。
如果此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是宽电压范围的,例如:90V-240V,则可以接在110V单相回路中会输出DC24V。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打错了
是接在线电压为200V(相电压100V)的回路中
会损坏电源吗?

网友B:
同功率输出的话,当电压降低,会增加开关管的负荷,导致烧毁,或者直接欠压保护,停止输出。建议选用宽电压的开关电源,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tgpgy.any2000.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