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远程opc 服务器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2006-05-29):
docm配置如下:
2. 在默认属性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动分布式COM(E)选项、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是:连接,默认模拟级别是:标示。
3. 在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a. 按默认访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访问,按(确定)按钮。
b. 按默认启动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调用,按(确定)按钮。
c. 按默认配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完全控制,按(确定)按钮。
4. .默认协议页面不作改动,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5. 在应用程序页面
  6. 按(属性)按钮
  a.在常规页面不作改动,身份验证级别是:默认值。
  b.在位置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d.在身份标示页面,选择:交互式用户
  e..终结点页面不作改动。
  f..按(确定)按钮,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7. .按(确定)按钮,关闭程序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两机的登入名称和密码一致。
在服务端运行并注册好OPCSERVER
再在启用客户端.
注,OPC不能跨网段作

楼主:
是同一个网段 而且两台机子 都是用户名administator 密码为空 怎么还不行呢 我电脑上 所有opc服务器都不能连接 比如mcgs 组态王

网友B:
注意防火墙,在调试阶段可以先关闭。或打开opc相关程序的访问。

楼主:
都没用防火墙

网友C:
在安装了OPCServer的机器上建立一个Client所在机器的名字的帐号,登录密码用Client机器登录密码.OPC用的端口是135,注意防火墙不要把这个端口封了

楼主:
用办公室的另外一台密码不一样都可以 其它几台都不行 配置的是一样的阿 头大

楼主(2006-06-28):
连好了,总结一下
客户端不用怎么配置
 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服务器端guest 用户名要启用 默认是禁用的
   2 、两机的登入名称和密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