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pc机间用RS485组网后的软件实现

楼主(2006-05-29):
pc机上用RS485组网后,若是采用半双工通讯,则不能按照RS232的编程方法,不知道各位可否推荐一些参考资料.本人尤其困惑的是怎样才能区分各个从机之间的不同,怎样设地址?

网友A:
編程方式大致相同, 只差 RS-232 是全雙工, RS-485 是半雙工.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選用一台作主控機, 其它的作從機. 由主控機發出 command (by broadcast, 需包含從機的 address), 各從機會同時收到該 command, 但只有 address 相同的(被指定的)從機才會作出回應.也就是一問一答的模式.
例: command 的格式可定成... [啟始字符][從機地址][命令/動作][結束字符]

网友B:
请详细说一下您想要在485网络中做哪些工作?

楼主:
RS485网络主要就是主机向从机进行少量的数据传输。谢谢GaryLin的建议。

网友B:
只要是开放485串口的设备,至少都应该是可以设置地址的。则上位pc在485网络中寻找该设备的时候,只要按照其协议,向相应地址发送相应命令即可。
楼主希望做的数据传输是……??

楼主:
算是控制字吧.给控制的传感器发送指令.

网友B:
你的动作元件是接受模拟量还是开关量的?

网友C:
‘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在通讯过程可以不考虑。

网友B:
是的,通讯中都是命令字,只是涉及到最后输出模块的选型。

网友D(2006-09-16):
PC间为什么还要用485呢,用tcp/ip不是更好吗

网友A:
很多工控機上都有帶 RS-485 port, 此時只要兩條線即可組網, 開啟串口即可通信. 在成本及佈線及程序撰寫上都有一點優勢.
當然, Ethernet 也有其高速的優勢. 看情況, 看個人的選擇囉!

网友E:
只是全双工与半双工的区别,通讯的协议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