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直线电机应用多吗?

楼主(2006-05-29):
主要是在什么领域呢?谢谢

网友A:
机床,磁悬浮列车,压缩机上,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低温制冷压缩机的直线电机控制电源

网友B:
我用过台湾的平面电机,感觉精度差了点

网友C(2006-11-21):
现在的直线电机用的不是很广泛,但其固有的特点将会越来越广泛的被使用:简单,可靠以及线性运动

网友D:
在发那科的线切机上,已广范使用了,因为定位准确有高精度的优点。

网友E:
为了运动的速度,摒弃了滚珠丝杆等利用机型传动实现直线,直线电机的用途还是不小的。

网友F:
宝马在高端车型中用直线电机做电磁悬挂系统

网友G:
理论上数码相机的CCD防抖也是直线电机。

网友H(2009-06-14):
我们专业生产直线电机...     qq:787338170

网友I(2009-12-09):
现在加工领域很多的都用到。真正哪里只有长时间做直线电机的厂家知道了。他们最清楚什么地方用到。如果价格能降低点的话,应用领域无可限量!

网友J:
貌似现在做直线电机的有很多家,不知道哪家的比较可靠啊

网友F:
真想可靠,就选销量大的。

网友K(2010-01-25):
我想用博山微电机厂生产的ZYT系列永磁电动机设计灭火装置,电机参数如下:功率600W,电压24V,电流小于40A,控制电路怎样设计。想用一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定时断开。

网友I:
我公司部分应用方面的实例。可以做参考。http://www.winnermotor.com/Article/List_4.html

网友L:
深圳大族精密机电 的直线电机已成功应用与机床4个年头。

Tel: 13510741951

网友M:
丹纳赫的直线电机不错。QQ:58939897

网友N:
我用直线步进电机直接带动DN80阀门的阀杆,成功的制成数字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