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遇到问题需要结束”什么原因?

楼主(2006-05-29):
各位好!
    小弟正在编写一个材料拉伸试验机的程序,用vc编程,采集数据用多线程,控制运动用多媒体定时器,曲线显示用定时器发送数据,程序运行时如果鼠标不动则正常,但一动就出现“程序遇到问题需要结束”  请问这是为什么?  可能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A:
这种方式,不能用的,当发送数据时,作一些类似 vb 的doevents
的IDLE处理,且程序从结构来看不合理。

楼主:
多谢 deng_lp ,
   我现在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但不好表达,请问一下,vc多媒体定时器timesetevent会不会和程序中其他的线程有冲突?
  谢!

网友B(2008-08-22):
多线程理论上讲不应该出问题,把操作放在后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