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焊机的问题!

楼主(2006-05-29):
380v的电焊机接电源的时候,为什么只接两根火线,是不是接上接地线,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A:
丫的,跟你没法说明白

网友B:
有些电焊机要求电压为380V,自然只接两根火线了!!去一根火变成接零,电压为220V,显著降低电焊机功率。有220V/380V选择的除外。

网友C:
不懂电吧!

网友D:
建议你学学电工,你不懂就问的精神好!

网友E:
电焊机一般都有220/380V两档可选的

网友F:
电流变小与接地线没有关系!它是通过调节电抗器铁心气隙来改变电流大小的

网友G:
真正还未入门。
先看书吧。

网友H:
来这儿的人,有高水平的,也有很多象我这样初哥.
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有问题就问,问题也许很基础,但我就不懂(只怪读书时不认真!),希望各位能给正面的鼓励,帮助我们提高.
谢谢!!

网友I:
哈哈,先去看下基础的书

网友J:
接地线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的,与电流大小无关,大多交流焊机都是单相的,有380V(接两条相线)
有220V(接一条相线和一条零线)
直流焊机一般都是三相的,三相整流电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波动小

网友J:
晕,以为回复不上,谁知道重复了这么多次

网友K(2007-09-24):
2棵线是单相380

网友K:
3棵线是3相的一般交流焊机就2棵线

网友L:
两根火线是线电压380V,1火1零是相电压220V,只说以用380V,是为降低初级电流,降低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