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找到入口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Adsapi32.DLL上

楼主(2006-05-29):
研华PCI-1714的数据采集卡
安装完驱动后,导入了LIB文件,用VC编译后运行,程序提示“无法找到入口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Adsapi32.DLL上”,怎么解决?

网友A:
也許是 lib 與 DLL 的版本不 match. 用錯 lib 檔了?

楼主:
考虑过这种情况,但是盘上提供的就一个LIB文件啊!
郁闷死了……

网友A:
找廠家問問吧, 也許他們有更新版可以提供給您說!

网友B(2009-10-01):
用implib将.dll做成一个lib然后再导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