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控制120台伺服电机

楼主(2006-05-29):
各位高手:
   我现在这样一个要求,是改是一台设备送线系统,想用一台PC机来带动120台伺服电机,
电机是做独立的点位运动,请问高手们在硬件上应怎么处理,是用现场总线还是用多块运动控制卡
如果用现场总线应采用哪种总线
因为我对现场总线不是很了解,请高手们能不能提供一点资料,
各位代理商也可以提供一下方案,因为电机的采购量也不在小数目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QQ:568913781
电话:0631-2671898

网友A:
却有其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或单按咨询项目也可以商榷。
010-80110362-809 吕先生

网友B:
可以采用BALDOR六轴控制卡,用总线CANBUS通讯,仅要20块控制卡就可以控制120台电机了.我们做过相似的项目,客户要求控制3000~4000台电机,我们用了600~700只控制卡,CANBUS和RS422总线共同通讯的方式.CANBUS只能有128个结点,RS422也可以有128个结点,如果把这两种通讯方式组合起来用,就可以有128*128个结点.但如果这种网络上结点太多,可以通讯速度上会有点问题.

具体的细节你可以联系:苏州钧信公司
0512-68097581

网友C:
像这种项目你用带can通讯的伺服,用贝加莱的触摸屏,带i/o,带can口,一次性搞定,这个我在包装行业见过,不过他们是带了40多颗;或者用罗升的elmo伺服+mastro控制器,一个控制器至少可以带128,这个有实例,我见过,也是用can通讯做的。

网友D:
买块CAN卡 ,伺服带CANOPEN 接口的..

用控制卡估计就太麻烦了...

呵呵

楼主:
我也想用CAN总线来做,可是对CAN总线不太了解,请高手们指点一二或者是给点资料,另外由于是120台伺服,如果一台伺服电机用一台伺服驱动器来控制,设备就太大了,有没有办法将伺服驱动器做成电路板形式这样可以少占空间

网友D:
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楼主说的那种了,

想必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E:
120个电机,只做点到点的动作,用BALDOR六轴控制卡,这也太浪费了吧,烧钱也不是这么个烧法。

网友F:
刘斑竹所言极是,确实有些浪费
如果把驱动器和控制卡的功能集成在一块板上,以减小体积增强功能,再通过总线连接,应该可以做到的
只是你的电机的要求?传输的距离?有没有同步的要求?还有最重要的,你的工程周期是多长,硬件软件的设计都需要时间的

网友G:
楼主是想通过一个控制卡控制120个电机,大约每100ms-1000s 操作所有电机一次(可能使用绝对位置模式),但是我推荐的驱动器只有4bit的网络地址,也就是说只能一个卡带16个电机!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或者能直接支持128个网络地址的驱动器!

网友H:
用CANOpen结构应该比较合理。比如市场上有单CPU控制24轴的产品。用5台这样的控制器来控制代CANOpen的伺服驱动器应该是比较可行的方案。这五台之间也可通过DeviceNet, Profibus,或Ethernet 联起来。

楼主:
请各位高手具体谈谈解决的方案,采用的设备及报价

网友I:
我们可以提供全套方案,作过类似系统,有意请联系QQ:382374520

网友J:
不知道就是简单的控制还是什么,不过用FPGA直接做电路板可能比较适合你,价格便宜,你想想就是6轴的卡,也要用20块,什么概念,如果需要技术方面简单咨询可以联系我
QQ:635742799

网友K:
根据楼主的要求,可以采用上位pc+can卡+台湾泓格I-8821(CAN总线控制器)+I-8091(2轴运动控制模块)的形式。
这样,可以有效解决can总线节点数目不足的问题,每个节点采用i-8821带8块8092,共16轴。还可以将本地的16轴运动控制程序完全down到I-8821中,让i-8821作为本地控制器对运动控制单元进行管理。依此类推……
其中:
一.控制器:
I-8821:CAN总线控制器,8底槽。

网络管理: Slave
错误控制: 节点监视
PDO的数目: 16个接收对象, 16个传送对象
PDO的模式: 事件触发,远程要求,循环和非循环的同步数据收送
PDO的映射: 可变更
SDO的数目: 1个服务器端, 0个客户端
紧急事件讯息: 有支援
CANopen版本: DS-301 v4.01
应用规范: DSP-401 v2.0
动态产生EDS档案
提供方便的软件设定工具
CANopen通讯速率: 10K, 20K, 50K, 125K, 250K, 500K, 800K and 1M bps
提供旋钮设定节点地址和传输速率
PWR, RUN和ERR指示灯
支持多种I-87K / I-8K 的输出入模块。
支持八个模块插槽。

I-8421/8821是泓格公司开发的CAN bus系列产品之一,其应用层的通讯协议采用全球广泛使用的标准通讯协议-CANopen 通讯协议。因此,本身除了具有CAN bus的优点与特色外,也提供CANopen salve的机制。由不同类型I-8000/I-87K I/O模块的搭配,I-8421拥有多元化应用的特色,并满足各种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其主要应用在集中式的监控系统、多点数的分布式监控系统、远程监控、大楼自动化、环境监测、实验室设备和研究、工厂自动化、汽车工业 ... 等等

二.运动控制模块:
 1.二轴运动控制模块I-8091:
产品规格
并口I/O模块
2轴独立的,同步的步进电机控制/伺服电机控制(脉冲输入型).
最高脉冲速率:1Mpps.
最大步进数: 232 -1 步
DOS 驱动
内置 CPU.
命令型接口
2轴直线行进, 2轴 圆弧插补
自动梯形加速/ 减速
输出脉冲方式:顺时针/反时针;脉冲/方向
输出极性可编程
2500Vrms 光隔离信号输出
每轴有3个光隔离数字输入用于限位
可编程限位开关的初始条件为常开(N.O.)或常闭 (N.C.)

2.可编程独立两轴运动控制I-8092F-G/S
产品规格
独立两轴运动控制
支持手轮和轻推功能
2轴线性插补功能
2轴园弧插补功能
连续差补函数
可编程T/S曲线加速/减速
每轴最大输出速率:4M pulse/sec
脉冲输出类型: 正反转模式和单脉冲模式
每轴32位编码计数器
编码器脉冲输出类型: A/B相 或者 Up/Down
可编程自动导航
位置比较管理和软件限位
扩展远程I/O: 128数据输入 和128数据输出经过两线FRnet接口

3.可编程独立4轴运动控制I-8094-G/S

泓格科技近日推出I-8094/I-8094H 分布式运动控制模块,是一个Pulse Command支持4轴步进/伺服马达的运动控制模块,输出Pulse可高达4M。
    I-8094 / I-8094H分布式运动控制模块适合一般运动控制应用,提供非常多的运动控制功能让客户使用,I-8094在主轴运动控制下, 具有 2轴及3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T/S加减速曲线、多轴组合的同步运动、可规划的自动归原点等等。
    除此之外,该运动控制由Motion Chip(MCX314As) 处理,并不需耗用I-8000、WinCon、LinCon系统资源,CPU可同时监控其它执行狀态,由于只耗用少量系统资源,因此可以在I-8000、WinCon-8000、LinCon-8000插上多个I-8094模块,以多轴(4、8….)运动控制于同ㄧ控制器上。
    泓格科技也提供相当多的范例程序及宏功能,以减少程序设计的工时,符合低成本高效能的运动控制系统设计平台。

采购信息Ordering Information
I-8000、W-8000、L-8000 嵌入式控制器系列主机
I-8094、I-8094H 4轴运动控制器模块
DN-8468 I-8094 端子板
CA-SCSI15 68-pin SCSI-II 接头线,长度:1.5 m
I-8094-G/S 整组 I-8094 + DN-8468 +CA-SCSI15 (G=灰色)

产品特色及规格:
4轴, 脉波式输出(步进或伺服马达)  可选择逻辑准位
最大输出脉波速度:4M PPS  具编码器输入
任意2轴及3轴直线插补与圆弧插补  位置计数器可设定为环状计数器功能
插补向量速度:4M PPS  整合输入滤波器
可以选择任意轴插补及连续插补  支持手动外部输入信号驱动
驱动中途可以动态改变速度及脉波数  支持FRnet I/O分散模块
定数脉波输出可以用T/S –曲线加减速  具编码器输入
工作温度:--20 ~ +75°C  内建CPU 完全不占系统资源 (Only for I-809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