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自控软起动器就是好

楼主(2006-05-29):
 概述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碳刷、滑环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它能根据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自动控制串入电机转子内的电阻大小,达到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和实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运行的目的,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它可以代替绕线电机的滑环、碳刷及其它起动装置。
 产品优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克服了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机起动电流从7Ie降到3.5Ie时,起动转矩从1.6Me降到0.4Me)这一缺陷。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降低电机起动电流的同时,增加电机起动转矩 (电机起动电流从7Ie降到1.7Ie时,起动转矩仍为1.6Me),并能以最大转矩(2.5Me)起动电机。它由电阻(水电阻)起动装置(电阻起动装置与频敏变阻器起动装置相比,在同等起动电流的情况下,起动转矩能提高1.5倍)发展而来,具有:
1、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
2、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无刷运行,去掉了传统、繁琐、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即去掉了滑环、碳刷、刷盒、短路环及整个二次回路系统),其起动装置的功率损耗及电机的起动时间比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减少10倍以上,但起动器的综合价格不及其它软起动器的1/3。
 性能特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电阻是液体的,它的电气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主要电气机械性能类似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软起动器,只是串入的电阻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其阻值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地连续减少,具有恒电流、恒转矩起动电机的功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公司根据用户需要,可以使起动电流在0.8-2.5Ie、起动转矩在0.8-2.5Me内任意设定,并使起动电流、起动转矩在起动过程中接近恒定。需要注意的是,当液面低于规定液位时,需补充起动液。它非常适合于功率大于130KW的各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订货须知
JR、JZR、YR、YZR电动机由于尺寸各异,为此用户订货时必须提供下列资料,才能保证起动器匹配准确和须利安装。
1、电动机铭牌数据如实抄寄我厂(须提供电机生产厂家)
2、电动机拖动的什么设备?
电机亦请提供上述尺寸!

网友A:
严禁广告!拒绝忽悠!

楼主(2008-08-11):
无刷无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滑环、碳刷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凡原来采用电阻起动器、电抗器、频敏变阻器、液体变阻起动器、软起动器起动的 JR、JZR、YR、YZR 三相绕线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 (变速、装有进相机的除外)均可选用“无刷无环起动器”来更新换代。
• 产品优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把传统的、繁琐的、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去掉,采用无刷无环运行,操作简单,安装拆卸方便,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其优点是:去掉滑环、碳刷、刷盒、刷盒支架、短路环及二次回路系统中的频敏变阻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元件,并可保持电机原有的运行特性。
•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压:380V
配用电机功率:15-125KW
a.轻载:0.6Me≤M≤0.8Me 、2.5Ie<I<3.0IE、5S≤T≤15S
b.重载:1.6Me≤M≤2.0Me 、3.0Ie<I<3.5IE、8S≤T≤15S< FONT>
• 性能特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转子电流频率 fz 随转子转速升高而降低的关系 fz=f1×S,当转子转速由 0 上升到额定转速 Ne 时,转子电流频率则从 50Hz 平滑地降至1~3Hz。起动器阻抗 Zp=rp+jxp,其中铁损 rp的大小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随着 fz 的降低,rp也随之下降,电抗 Xp=ωLP,同理,Xp 也减少。当起动结束后,sf1 很小,Zp 则降到很小甚至近似于零,因此电动机在起动时,既能限制起动电流,也能提高功率因数和增大起动转矩,是一种理想的起动装置。
• 安装与接线
与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方式一致。
此电动机转子出头线有两种:即50KW以上的电动机转子有6个出头线(A-A、B-B、C-C),50KW以下的电动机转子只有3个出头线,本公司生产的无刷无环起动器也按功率大小,设有6个或3个接线柱。起动器装配完成后,将转子的出线接在起动器接线柱对应位置(对于有六根出线的电动机,应将同一相的两根导线,对称地接在起动器的两个接线柱上)即可,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B(2009-11-10):
无刷自控软起动器起源及发展

翟佑华  付 军
河南油田南阳石蜡精细化工厂  河南油田党政办(473132)

摘要:本文介绍了人们为实现绕线电机无刷运行,所采取的措施和步骤及每一个步骤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不足及解决的办法,使读者对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软起动器 起动电流 起动转矩 起动比1 无刷自控 绕线电机

无刷自控电机软启动器博客:http://zuh806-63.blog.163.com

网友B:
什么是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翟佑华于2003年发明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一种绕线电机起动装置。它是将水电阻安装在电机的转子上,由电机起动时产生的离心力控制水电阻的大小的绕线电机起动装置。早期产品由于没有考虑极板的电化学腐蚀、防爆膜和排气阀的同步等技术问题,造成产品使用寿命低,易喷液且出现过爆炸现象。为此,又于2008年申请并获得了一个改进专利。

网友C(2010-03-15):
                                                      晟欣电气SFR03系列新标准型三相异步电机软启动器

SFR03产品构成及结构特点

SFR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产品主要由晶闸管元件、铝合金散热器组件、进出线母线排、计算机控制组件、显示操作控制组件、控制电源组件、温度传感器及外壳等部件组成。

安装方式为立式安装,上三进线、下三出线。

SFR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有多种结构形式,如:壁挂式、柜装式、抽屉式、户外式等。标准壁挂式软起动器适合安装于电气控制盘柜内使用。抽屉式软起动器最大标称电流为150A,其尺寸制作成GCK、GCS等标准抽屉单元,用户安装极其简单。柜装式软起动器是将软起动器装于电气柜内,并加装了相应的进线断路器、旁路接触器、电压、电流表等低压电器,用户购买后可直接安装使用,无须配置其它外围电器。

SFR03性能特点

u 高清LED显示操作界面,显示直观,操作方便。

u 高可靠性:设备主要元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厂商的产品,多重抗干扰设计保证工业现场的高抗干扰性能。

u 起动模式:电流限流、电压斜坡、微(点)动可供选择,适用于工业领域多种负载需求。

u 停车模式:自由停车、软停车可供选择,优良的软停车控制可以最大程度上抑制水泵喘振和水锤效应。

u 完善的保护功能:电流不平衡保护、热过载(反时限特性)保护、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等。

u 动态故障记忆功能,便于查找故障原因。

u 对交流输入电源无相序要求。

u 全数字化设计,可灵活的通过修改相应的参数来调整起动特性。

u 外围接口:两路继电器输出。

1.1 主要产品标准

SFR03系列软起动器全系列符合以下国际、国内产品标准。

IEC 60947-4-2: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 Part 4-2: 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 –AC semiconductor motor controllers and starters

GB14048.6-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第二部分 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

JB/T 10251-2001:交流电动机电力电子软起动装置

GB14048.1-200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

GB3797-89 :电控设备 第二部分 装有电子器件的电控设备 qq670501245  15091898990王小姐 http://www.sxshengxin.com

楼主(2011-04-08):
WSQ3无刷无环起动器概述
无刷无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滑环、碳刷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凡原来采用电阻起动器、电抗器、频敏变阻器、液体变阻起动器、软起动器起动的 JR、JZR、YR、YZR 三相绕线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 (变速、装有进相机的除外)均可选用“无刷无环起动器”来更新换代。
产品优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把传统的、繁琐的、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去掉,采用无刷无环运行,操作简单,安装拆卸方便,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其优点是:去掉滑环、碳刷、刷盒、刷盒支架、短路环及二次回路系统中的频敏变阻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元件,并可保持电机原有的运行特性。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压:380V 配用电机功率:15-125KW
a.轻载:0.6Me≤M≤0.8Me 、2.5Ie<I<3.0IE、5S≤T≤15S
b.重载:1.6Me≤M≤2.0Me 、3.0Ie<I<3.5IE、8S≤T≤15S< FONT>
性能特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转子电流频率 fz 随转子转速升高而降低的关系 fz=f1×S,当转子转速由 0 上升到额定转速 Ne 时,转子电流频率则从 50Hz 平滑地降至1~3Hz。起动器阻抗 Zp=rp+jxp,其中铁损 rp的大小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随着 fz 的降低,rp也随之下降,电抗 Xp=ωLP,同理,Xp 也减少。当起动结束后,sf1 很小,Zp 则降到很小甚至近似于零,因此电动机在起动时,既能限制起动电流,也能提高功率因数和增大起动转矩,是一种理想的起动装置。
安装与接线
与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方式一致。
此电动机转子出头线有两种:即50KW以上的电动机转子有6个出头线(A-A、B-B、C-C),50KW以下的电动机转子只有3个出头线,本公司生产的无刷无环起动器也按功率大小,设有6个或3个接线柱。起动器装配完成后,将转子的出线接在起动器接线柱对应位置(对于有六根出线的电动机,应将同一相的两根导线,对称地接在起动器的两个接线柱上)即可

联系人:任芳  联系电话:13868713957

楼主:
概 述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碳刷、滑环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它能根据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自动控制串入电机转子内的电阻大小,达到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和实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运行的目的,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它可以代替绕线式电动机的滑环、碳刷及其它起动装置。
产品优点
WZR型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克服了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机起动电流从7le降到3.5le,起动转矩1.6Me仍为0.4Me)这一缺陷。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降低电机软起动电流的同时,增加电机起动转矩(电机起动电流从7le降到1.7le时,起动转矩仍为1.6Me),并能以最大转矩(2.5Me)起动电机。它由电阻(水电阻)起动装置(电阻起动装置与频敏变阻器起动装置相比,在同等起动电流的情况下,起动转矩能提高1.5倍)发展而来,具有: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
2、 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无刷运行,去掉了传统、繁琐、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即去掉了滑环、碳刷、刷盒、短路环及整个二次回路系统),其起动装置的功率损耗及电机的起动时间比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减少10倍以上,但起动器的综合价格不及其它软起动器的1/3。
适用范围
电源电压:三相50HZ380~10KV; 起动频度:每小时不超过12次;
适用电机: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活泼高度:不超过2000M;
环境温度:最低气温-20℃,最高气温+40℃; 无易燃,易爆,无严重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性能特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电阻是液体的,它的电气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主要电气机械性能类似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软起动器,只是串入的电阻在离心力作用下,其阻值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地连续减少,具有恒电流、恒转短起动电机的功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公司根据用户需要,可以使起动电流在0.8—2.5le、起动转矩在0.8—2.5Me内任意设定,并使起动电流、起动转矩在起动过程中接近恒定。需要注意的是,当液面低于规定液位时,需补充电解液。它非常适合于功率大
130KW的各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主要技术参数
负载类型 起动电流倍率(lst/le) 起动转矩倍率(Mst/Me)
轻载(风机、水泵和空压机类) 0.8~1.3 0.8~1.3
重载(球磨、破碎和起重机类) 1.0~2.5 1.0~2.0
运行与维护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内的元件除电阻在起动时会发热时,其它均不会发热,本装置按免维护设计,请不要自行将外盖打开,以免损坏起动器内的元件。
2、 当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液体低于规定液位时,应补充电解液到规定的液面。
3、 水气分离阀是保证电机起动过程中,不向外喷水的重要部件,它在电机转速达到设定转速时,会自动打开,保证起动器内的压力与大气压一致,因此,请用户不要自行调整。

温州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
0577-13868713957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大兴西路431号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无刷无环起动器

楼主(2011-06-23):
概述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碳刷、滑环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它能根据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自动控制串入电机转子内的电阻大小,达到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和实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运行的目的,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它可以代替绕线电机的滑环、碳刷及其它起动装置。
产品优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克服了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机起动电流从7Ie降到3.5Ie时,起动转矩从1.6Me降到0.4Me)这一缺陷。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降低电机起动电流的同时,增加电机起动转矩 (电机起动电流从7Ie降到1.7Ie时,起动转矩仍为1.6Me),并能以最大转矩(2.5Me)起动电机。它由电阻(水电阻)起动装置(电阻起动装置与频敏变阻器起动装置相比,在同等起动电流的情况下,起动转矩能提高1.5倍)发展而来,具有:
1、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
2、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无刷运行,去掉了传统、繁琐、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即去掉了滑环、碳刷、刷盒、短路环及整个二次回路系统),其起动装置的功率损耗及电机的起动时间比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减少10倍以上,但起动器的综合价格不及其它软起动器的1/3。
性能特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电阻是液体的,它的电气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主要电气机械性能类似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软起动器,只是串入的电阻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其阻值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地连续减少,具有恒电流、恒转矩起动电机的功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公司根据用户需要,可以使起动电流在0.8-2.5Ie、起动转矩在0.8-2.5Me内任意设定,并使起动电流、起动转矩在起动过程中接近恒定。需要注意的是,当液面低于规定液位时,需补充起动液。它非常适合于功率大于130KW的各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订货须知
JR、JZR、YR、YZR电动机由于尺寸各异,为此用户订货时必须提供下列资料,才能保证起动器匹配准确和须利安装。
1、电动机铭牌数据如实抄寄我厂(须提供电机生产厂家)
2、电动机拖动的什么设备?
电机亦请提供上述尺寸!
联系人:任芳。联系电话:13868713957

楼主:
无刷无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滑环、碳刷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凡原来采用电阻起动器、电抗器、频敏变阻器、液体变阻起动器、软起动器起动的 JR、JZR、YR、YZR 三相绕线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 (变速、装有进相机的除外)均可选用“无刷无环起动器”来更新换代。
产品优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把传统的、繁琐的、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去掉,采用无刷无环运行,操作简单,安装拆卸方便,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其优点是:去掉滑环、碳刷、刷盒、刷盒支架、短路环及二次回路系统中的频敏变阻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元件,并可保持电机原有的运行特性。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压:380V 配用电机功率:15-125KW
a.轻载:0.6Me≤M≤0.8Me 、2.5Ie<I<3.0IE、5S≤T≤15S
b.重载:1.6Me≤M≤2.0Me 、3.0Ie<I<3.5IE、8S≤T≤15S< FONT>
性能特点
无刷无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转子电流频率 fz 随转子转速升高而降低的关系 fz=f1×S,当转子转速由 0 上升到额定转速 Ne 时,转子电流频率则从 50Hz 平滑地降至1~3Hz。起动器阻抗 Zp=rp+jxp,其中铁损 rp的大小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随着 fz 的降低,rp也随之下降,电抗 Xp=ωLP,同理,Xp 也减少。当起动结束后,sf1 很小,Zp 则降到很小甚至近似于零,因此电动机在起动时,既能限制起动电流,也能提高功率因数和增大起动转矩,是一种理想的起动装置。
安装与接线
与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方式一致。
此电动机转子出头线有两种:即50KW以上的电动机转子有6个出头线(A-A、B-B、C-C),50KW以下的电动机转子只有3个出头线,本公司生产的无刷无环起动器也按功率大小,设有6个或3个接线柱。起动器装配完成后,将转子的出线接在起动器接线柱对应位置(对于有六根出线的电动机,应将同一相的两根导线,对称地接在起动器的两个接线柱上)即可

楼主: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碳刷、滑环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它能根据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自动控制串入电机转子内的电阻大小,达到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和实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运行的目的,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它可以代替绕线式电动机的滑环、碳刷及其它起动装置。
产品优点
WZR型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克服了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机起动电流从7le降到3.5le,起动转矩1.6Me仍为0.4Me)这一缺陷。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降低电机软起动电流的同时,增加电机起动转矩(电机起动电流从7le降到1.7le时,起动转矩仍为1.6Me),并能以最大转矩(2.5Me)起动电机。它由电阻(水电阻)起动装置(电阻起动装置与频敏变阻器起动装置相比,在同等起动电流的情况下,起动转矩能提高1.5倍)发展而来,具有: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
2、 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无刷运行,去掉了传统、繁琐、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即去掉了滑环、碳刷、刷盒、短路环及整个二次回路系统),其起动装置的功率损耗及电机的起动时间比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减少10倍以上,但起动器的综合价格不及其它软起动器的1/3。
适用范围
电源电压:三相50HZ380~10KV; 起动频度:每小时不超过12次;
适用电机: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活泼高度:不超过2000M;
环境温度:最低气温-20℃,最高气温+40℃; 无易燃,易爆,无严重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性能特点
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电阻是液体的,它的电气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主要电气机械性能类似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软起动器,只是串入的电阻在离心力作用下,其阻值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地连续减少,具有恒电流、恒转短起动电机的功能。它的最大特点是:公司根据用户需要,可以使起动电流在0.8—2.5le、起动转矩在0.8—2.5Me内任意设定,并使起动电流、起动转矩在起动过程中接近恒定。需要注意的是,当液面低于规定液位时,需补充电解液。它非常适合于功率大
130KW的各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主要技术参数
负载类型 起动电流倍率(lst/le) 起动转矩倍率(Mst/Me)
轻载(风机、水泵和空压机类) 0.8~1.3 0.8~1.3
重载(球磨、破碎和起重机类) 1.0~2.5 1.0~2.0
运行与维护
1、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内的元件除电阻在起动时会发热时,其它均不会发热,本装置按免维护设计,请不要自行将外盖打开,以免损坏起动器内的元件。
2、 当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液体低于规定液位时,应补充电解液到规定的液面。
3、 水气分离阀是保证电机起动过程中,不向外喷水的重要部件,它在电机转速达到设定转速时,会自动打开,保证起动器内的压力与大气压一致,因此,请用户不要自行调整。

温州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
0577-13868713957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大兴西路431号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无刷无环起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