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关于如何控制上百台伺服电机

楼主(2006-05-29):
各位高手:
我现在这样一个要求,是改是一台设备送线系统,想用一台PC机来带动120台伺服电机,
电机是做独立的点位运动,请问高手们在硬件上应怎么处理,是用现场总线还是用多块运动控制卡
如果用现场总线应采用哪种总线
因为我对现场总线不是很了解,请高手们能不能提供一点资料,
各位代理商也可以提供一下方案,因为电机的采购量也不在小数目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QQ:568913781
电话:0631-2671898

网友A:
1、采用现场总线是可以,关键是你的伺服驱动器支持相应的总线;
2、总线类型很多,PROFIBUS-DP,DEVICENET应用比较广泛,但注意站点数的限制。

网友B:
采用CAN总线控制最佳.CAN总线是主从方式通讯,速度快,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技术比较简单.上位机要配一个CAN总线适配器(比较贵),下位机用普通单片机配合SJA1000CAN控制器,或者用带CAN接口的单片机或DSP就可以了,下位机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