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S-i总线从站进行诊断

楼主(2006-05-29):
下面针对AS-i接口从站进行诊断给大家做个介绍:

    以siemens S7-400为例,S7-400通过集成在CPU上的PROFIBUS-DP接口对AS接口从站的分布式I/O进行处理就如同对普通的集中式I/0那样进行组态、编址,因此不需要特殊的编程,不同的是AS-i接口主站,也就是PROFIBUS-DP从站一DP/AS-Interface link 20有相应的诊断地址,可使用STEP 7软件包所提供的系统功能SFC 13对AS接口从站进行诊断。

    当调用SFC 13时。主站根据输入参数LAD-DR所提供的DP从站的诊断地址(如W#16#7F8),读取诊断数据并且送入数据块中,数据长度为24字节,从第20字节开始其各位与AS接口从站相对应,据此可方便地诊断出哪个AS接口模块(AS接口从站)出现故障。

   欢迎大家针对自己的使用体会,发表意见。

网友A(2006-09-28):
搂主,你好。SF13是在OB100里调用吗?你用的是哪家的ASI?

楼主:
SF13可以在在OB87/55里调用。

网友B(2008-06-01):
能 不能诊断出模块出  故障的故障点啊

网友C(2019-08-0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