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如何用电子负载模拟直流电机工作?

楼主(2006-05-29):
如何用电子负载模拟直流电机工作?

网友A:
咳,这有何难。简单点,用一相应功率的电阻丝再并上一个灯泡就行。通过灯泡的的亮度可反映出功率 的大小。当然喽最好是并电压表,通过电压表的读数反映出功率 的大小。(或再串一电流表)。呵呵~~~~~也就是根据功率的关系想办法做一下吧。

网友B:
用一相应功率的电阻器+万用表+电流感应器

楼主:
请问是把电子负载设为定电阻模式还是定功率模式工作呢?

网友C:
负载为阻性就设为定电阻模式,
负载为感性就设为定功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