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号问题

楼主(2006-05-29):
请问一根电源线分成两根接到不同的设备上这时这两根线需要一样的线号还是不一样的线号?有规定吗?

网友A:
当然要一样

网友B:
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根据去向编号,如A设备的B1端联接B设备的X1端,则A设备的编号可以写B-X1,反之B设备写A-B1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没错。

不过也有不少是用一样的编号,用一样编号的查线不好查,呵呵,不过编号好编。

网友E:
用数字表示线号的,如29,30.......,就要标一样的;
用相对标号就要标电源线去向,如A1,B1两个端子,那么在A1的位置要标B1.

网友F:
标号方发不同,就不一样,同意楼上

网友G:
可以不一样,看按什么规则编号

网友H:
线号相同,一般表示两点连接

网友:
一般两点相连接的, 线号相同

网友I:
一般一样
一般电源线是用固定的编号如:(R、S、T)(L、N)等

网友J:
 应该一样,要不图纸怎么标?一样有好处的

网友K:
各位。请记住标线号的原则是:
对于一根电线,只要不经过电气元件,就是一个线号,在一根线上,无论并联多少接点,都是一个线号。注意:是不经过(如开关、按钮等等)!!只要经过,就换线号。

网友L:
肯定要一样啊,不然一根线一头是A,一头是B,你怎么查线

网友M:
其实线号标法也不仅仅一种方式,但是在同一图纸或者系统中要统一一种方法,要不出了问题就很难查找了!

网友:
同意勃龙工控老大的说法

网友N:
同意单身贵族250

网友O:
电位标记相同,如需区分确认的再加缀区分小标号。如一同电位线同标A或1,需要区分不同走线可加数字标号时标A01或101,A02或102。依此类推。

网友P:
线号是一样的,在图纸上看得一目了然,而且在接线过程也好查找.

网友Q:
根据线号的编制原理,同一条线不管中途有多少分支,只要没有经过电器元件,号码必须相同,否则维修查线困难,除非永远是你本人维修。

网友R:
要一样,我是这样做的,要不以后自己维修都不知道怎么修,别的标号方法还没接触过,期望各位讨论,我好学习一下

网友S(2006-06-30):
同意“学然后知不足”的意见

网友T:
同一根线没有经过电器元件必须是同一个号码着是有规定的!!!!!!!!!!!!!!!!!!!你不知道吗?还是去看看电工手册把!!!!!!!!!1

网友U:
同意7456的说法.

网友V:
 根据线号的编制原理,同一条线不管中途有多少分支,只要没有经过电器元件,号码必须相同

网友W:
   同意勃龙工控的说法

网友X:
同意 学然后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