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前辈我是不是该用s7-200啊?

楼主(2006-05-29):
我是学生,在做一个小型的过程控制类实验监控系统,主要是:1温度采集比较多一些,大概有12个热电偶,6个热电阻,采集速度没有太高要求 ;2需要pid控制和逻辑控制;3控制对象主要是电磁阀开关量,大概有8,9个阀;4上位机组态显示温度并报表。
请教:1我是不是该用s7-200啊?
2如果用200,cpu 226还是224?
3拟采用EM231模块,4路热偶模块3个,2路热阻模块3个,是不是温度显示很慢啊?
4上位机组态软件选择组态王如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希望各位大虾不要鄙视我哦。有没有人有类似的开发经验,请多多赐教。

网友A:
恐怕成本抬高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成本当然可以,考虑成本用组太王就用严华温度采集模块4018/4018P

网友C:
你 是做毕业设计的,无需考虑成本,设计成功便行。我 看 你选择的可以

网友D:
采用224就可以了,你的数字量不多,224有24个点,因该满足,热点偶和热电阻显示不会慢,主要是采集速度,通讯速度。,上位软件采用国内的组态王,三维力控都可以,如果需要购买,PLC可以选择KDN -K306,也能满足,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阿,不用考虑成本,先做出来再说了。

网友E:
调试的话还是选226好一些,毕竟有两个口嘛

网友F:
同意楼上 如果上位调的好 另一个口用处也不大 既然是做毕业设计那就留给后来人吧 既然你是温度采集 做温度控制 虽然会慢 但影响应该不大 200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