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航空插头针孔的排列顺序

楼主(2006-05-29):
请问坛中高人:航空插头针式端子是怎样排列的?有的有一圈针式端子,有的有两圈...有的用1、2、3....做序号,有的用A、B、C...做序号,怎样区别(数)这些端子?哪个是1号、哪个是2号?请给予回答。谢谢!

楼主:
过来看看,都不知道吗?怎么没有人回帖?诚请知道的师傅不吝赐教!再次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首端有标记,顺时针数。

楼主:
谢谢edm先生!同时也拜读了您在工控网上发的几个主题帖子,很敬重您的好学、交流与乐于施教的品行!
另:您说的“首端有标记”我认为是不是插头内边缘的缺口或凸起就是“首端标记”?

网友A:
是的。有的在插针根部还附有编号。

楼主:
谢谢!谢谢edm先生!知道了。

网友B:
不是有说明书的吗?比如你只要对上A B Z U V W....之类的信号就可以了!然后再根据线的颜色对另外的一端就行了!

网友C:
基本都有编号

网友D:
这也太初级了,是按照美国军标的标准,查一下航空插头的样本,一般都有

网友E(2006-08-09):
在航空接茬件的样本上都有这样的方法,一般国内的插头大多为仿制,但针的方法有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