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440

楼主(2006-05-29):
各位师傅好。。我是个新手,现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55KW变频器。。机器送到我这里是我检查是一个逆变模块损坏。。购回模块更换后。上电机器报警F0501,恢复出厂设置后机器上电报警F0001。。不知道各位师傅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望指教!!小弟谢谢了 !!

网友A:
你模块坏了,驱动你检查了吗.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我没有进行运行啊。。。是上电就报警,对于西门子我不熟悉的,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修驱动吧,模块坏肯定要检查驱动的

网友C:
模块坏当然要先把驱动修好再上模块的啊,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A:
坏的那一路模块上驱动重点检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小弟我一会儿就去查查。。。因为是新手。好多事情免不了还得麻烦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D:
一般模块坏是由驱动不良造成的,所以在装模块前不管怎样都要把坏的那组驱动电路检查一下.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我是搞家电出身,所以变频器电路不熟悉,驱动电路我也能找到,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具体的参数是什么样子。大家能说的详细的点吗?谢谢了!!

网友E:
你查一下最下边的板子上的稳压关坏了没有.有空联系021-62141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