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西门子611交流

楼主(2006-05-29):
大家交流一下西门子611的应用,维护,和维修

网友A:
我有个611控制的电机编码器坏了,其实是sin\cos旋转变压器,也不知道上海哪里有修?

楼主:
可以去上海宝康电子试一下,在宝山

楼主:
不知道哪位有旧的西门子系统

楼主(2006-08-31):
我有611资料可以提供大家一起参考

网友B(2008-09-28):
一个西门子电源模块(6SN1145)模拟试运行,报警三相输入缺相(注:直流总线输出正常)。经检查发现为俩插卡模块之一地故障(注:不带CPU的那一块,换上好的就OK),但是经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有明显损坏器件和断线现象?不知哪位有好的意见,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C(2009-02-11):
左边有2片084的运放可能有问题,还有3相进去有3只1M的电阻是不是正常。修过几块这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