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CENIC PRO D7电脑,想装网卡,可行吗?

楼主(2006-05-29):
有一台西门子的SCENIC PRO D7电脑,装有WIN NT操作系统,组态软件运行的是INTOUCH 7.0,现想通过DDE或其他方式把该机器中的数据采集上来送到实时数据库中,苦于该机没有网卡,请问高手,该机能像普通工控机一样加装一块普通的网卡吗?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想只要主板支持的话,加网卡是没有问题的,用普通网卡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这种机器是不是很老了,有没有曾经用过的?谢谢了!

网友B:
你的电脑上有PCI插槽吗,有就可以安装网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