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实现一台PLC连接多台触摸屏

楼主(2006-05-29):
各位高手,我最近想做一个系统,系统有好几个执行机械,并且这几个机械要分别用触摸屏来控制操作。考虑到成本我想用一个PLC,用多个屏同PLC进行数据交换。我可不可以触摸屏的COM2口直接进行串联啊?就是第一个屏用COM1连接PLC,用第一个屏的COM2口连接第二屏的COM1,再用第二个屏的COM2来连接第三屏的COM1,再由第三屏的COM2连后边的屏啊?如果不行,是不是要用从站,主站什么的?主、从站是怎么实现的,怎么编程啊?主从站的站点号怎么设置啊?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用多个HMI连接同一个PLC的。我做过了。你要连接几个HMI?
我在上海,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昆仑通态HMI全方位解决方案,来电沟通,
www.mcgs.com.cn
010-62979682

网友C:
我们光洋的触摸屏可以N个屏与一个PLC通讯,而且你的画面可以是相同的,另外在通讯方面不需要任何的设置或编程,只要填入你与PLC相连的那个屏的IP地址即哥。我们屏与屏之间是以太网10M/100M方式联接的。如果你的屏有大有小(尺寸不相同时,我们公司的屏支持画面的无级缩放),你的画面工程也无需要重新制作。非常方便。
欢迎技术交流13307183108

网友D:
完全可以这样连接的,主要是要在屏上设定主从站,主站与PLC相连,从站通过485连接。不过最好不要连太多台,否则通讯速度可能会很慢。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
QQ 285684322
MSN  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E:
美国红狮的屏也可以。HMI和 PLC通过rs485, HMI 和 HMI之间通过以太网联,屏对plc是主站,对其它屏为从。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F:
当然可以.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G:
我举个三菱GOT-F900的例子:
首先,当连接两个或更多个GOT单元时,检查COM端口标识、GOT-F900的OS版本和屏幕创建软件的可用版本。记住,如果连接的PLC(FX/A/OnA/Q系列PLC或微机)是采用CPU直接连接类型或者与GOT-F900系列的OS版本不匹配,则可能不允许连接。
其次是连接过程:
1、当第一个GOT单元通过RS-422连接PLC时,那第2个GOT的RS-232C就要和第1个GOT的RS-232C连接,第3个GOT的RS-422和第2个GOT的RS-422连接,第4个GOT的RS-232C和第3个GOT的RS-232C连接,以此类推。
2、当第一个GOT单元通过RS-232C连接PLC时,那第2个GOT的RS-422就要和第1个GOT的RS-422连接,第3个GOT的RS-232C和第2个GOT的RS-232C连接,第4个GOT的RS-422和第3个GOT的RS-422连接,以此类推。
3、要是RS-422要和RS-232C连接,那就要加个转换器了。

其他品牌估计也应该是这样的原理。至于最多能连几个,本人没那么无聊去一个个连起来,所以不能回答你最多能连几个,但是本人最多是连过4个。
最后希望技术论坛就要有技术论坛的样子,不要让做广告的坏了整个论坛的风气!!

网友G:
补充一下,RS-422电缆的型号是FX-40DU-CAB或者FX-50DU-CABO或者其他型号,这要看你PLC的型号,你可以和供应商询问。
RS-232C电缆的型号是FX-232CAB-1,这个是三菱全部通用的。

网友H(2006-10-13):
星宿老仙——正!!!!!

网友:
可以的

KFC???

网友I:
我最多联过3台,至于最多可以联几个不好说,我用的是FUJI的。

网友J:
没有试过.

网友K:
都是可以的

网友L(2013-10-21):
我也在做,PLC程序与连接一台触摸屏和多台触摸屏有变化吗。触摸屏设定不同的站号

网友M(2018-01-28):
可以的,发个例子你参考一下,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