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个相同的电压源能否并联得到大电流?

楼主(2006-05-29):
我这里有一台交流变压器,输入一组,即市电220伏,输出四组,这四组完全相同,每组有三个接线端子:19伏、负19伏、地。

整个变压器的功率,是19伏*4组*2倍=152伏安。

现在,我想自己制作一个稳压直流电源,设计目标是:它的直流输出功率为152伏安,但只有一组,三个输出接线端子,即正、负23伏、地。

我是这样想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搭成一个整流桥,这四个管子,已经组成了一个反向不导通的电路,因此,如果把这四组全波整流电压直接并联起来,那么,这四组之间,是不会相互形成回路的。

现在,我已经这样接成了,并且在小功率电路中工作正常。这样的接法是否有隐患呢?哪位知道?

另外,输出的直流电压并非我计算中的“交流19伏*1.2=直流23伏”,而是30伏,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没接稳压管,用万用表直接测时相当于输出电阻极大,时间常数极大;再加上我那儿的实际市电并非220伏,而是245伏,因此,输出30伏也算勉强可以理解。不知我的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网友A:
没有出事,证明它是可以的,没有隐患.
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要想大电流可以加大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B:
对你的整流变压器已了解,只是想对你的整流桥要进一步了解一下,是不是四个二极管组成一个整流桥,一共由十六个二极管来组成四个整流桥,交流侧分别接变压器的四个次级绕组,四个直流侧并列供电。是这样吗?

网友C:
在你现在的基础上再在每个变压器的输出端串联一个0.15欧姆/10W的电阻就OK了,其电阻是让每个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平衡。

网友D:
你若向“耐压”所说的,搭接4个整流桥,得到4组直流电压,再将4组直流电压并联供电,这样才是正确的。
变压器的4个绕组并不能保证其参数完全一样,如线径大小;饶线匝数;线的长度等。你那种接法的隐患就是:有可能造成倒电环流,使变压器发热。
大家知道,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最高可达峰值即19*1.41 ;若有负载,电压可能降低;若遇市电升高,你得到的电压就相应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