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低压抗偕波动态电容补偿柜

楼主(2006-05-29):
有谁知道“低压抗偕波动态电容补偿柜”的生产厂家或知道相关技术资料,以及柜内主要配置的元件???是什么原理???

楼主:
是什么原理???是电抗加滤波还是用抗谐波滤波装置?这样的柜子型号是怎么表示的?
   在线等待!·

网友A(2007-01-13):
上网易的电气网看下

网友B:
1、就是低压动态电容补偿柜;
2、即不是“电抗加滤波”,也不是用“抗谐波滤波装置”;
3、电容补偿本来就是并联在电网中,它对谐波来说就是天然的“滤波器”;
4、我看是概念操作,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关键字:抗谐波
关注一下

网友B:
    即不是“电抗加滤波”,也不是用“抗谐波滤波装置”;

1、有的电容补偿柜,采用补偿电容串联电抗器后投切并入电网;
2、它的理论是想利用电抗器XL和补偿电容XC,对某次谐波串联谐振,使某次谐波在受电端短路而被消除,而对电源端加重了该次谐波的危害;
3、由于补偿电容大小不断变化,所以想对某次谐波串联谐振而被消除的构想会落空;
4、而串联电抗器XL却减小了电容XC对非某次谐波的滤波作用;

网友B:
      “ 抗谐波 ”

1、“抗谐波”和“滤谐波”有什么区别?
2、我们先不要做文字游戏,我们先讨论如何将谐波去掉?
3、还有一个问题,是保护负载不受谐波危害,还是保护电源不受谐波危害!
4、保护负载不受谐波危害,则谐波电压降落在电源内阻上,电源受谐波危害!
5、保护电源不受谐波危害,则谐波电压降落在负载阻抗Z上,负载受谐波危害!
6、还有谐波是负载产生的,还是电源产生的?
7、消除谐波的方法即可LC并联谐振高阻阻挡,亦可LC串联谐振低阻短路;
8、我们认为,谐波来自负载,应保护电源、电网的安全;
9、那我们在电容补偿柜上消除谐波,应采取什么方法???

网友B:
     “我们认为,谐波来自负载,应保护电源、电网的安全;”

1、有的电容补偿柜,采用补偿电容串联电抗器后投切并入电网;
2、它的理论是想利用电抗器XL和补偿电容XC,对某次谐波串联谐振,使某次谐波在电源端短路而被消除,而对负载端加重了该次谐波的危害;
3、由于补偿电容大小不断变化,所以想对某次谐波串联谐振而被消除的构想会落空;
4、而串联电抗器XL却减小了电容XC对非某次谐波的滤波作用;

网友B:
“4、保护负载不受谐波危害,则谐波电压降落在电源内阻上,电源受谐波危害!
  5、保护电源不受谐波危害,则谐波电压降落在负载阻抗Z上,负载受谐波危害!”

举例说明:
1、变频器主电路输入电抗器(串联在电网和变频器之间),是保护电网的,变频器内产生的谐波电压降落在输入电抗器上;
2、变频器主电路输出电抗器(串联在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是保护电动机的,变频器内产生的谐波电压降落在输出电抗器上;
3、220V交流电进入电视机内,首先经过一个空心电感线圈,就是保护电源不受开关电源谐波干扰;
4、这些都是用串连电抗器(或叫电感)的方法,也可理解为“抗谐波”;

网友B:
      “滤波装置”

举例说:
1、利用电容器通交隔直的特性,整流电路并联电容器滤波,保护负载,交流谐波成分电压降落在电源内阻上;
2、电容补偿本来就是并联在电网中,它对谐波来说就是天然的“滤波器”,它可以将来自负载的谐波对地旁路;
3、并联电容器构成“滤波器”;

网友B:
1、如果要对某次谐波进行滤波或抗谐波可以用LC谐振选频作用来实现;
2、LC并联对某次谐波谐振,则呈高阻态,一般将LC并联电路串入主电路,起抗某次谐波的作用(同抗谐波电感);
3、LC串联对某次谐波谐振,则呈低阻态,一般将LC串联电路并入主电路,起旁路滤某次谐波的作用(同滤波电容);

网友B:
      “抗谐波”和“滤谐波”有什么区别?

1、在电工学理论、电子学理论关于波形整理理论,例如直流电源里,有“滤波”的概念;
2、“滤波”电路有两种基本结构,即串电抗器(电感、并联谐振)对谐波电抗降压和并电容(串联谐振)对谐波旁路(短路)滤波;
3、如果有人想概念炒作,把串电抗器(电感、并联谐振)对谐波电抗降压叫“抗谐波”;
4、如果有人想概念炒作,把并电容(串联谐振)对谐波旁路(短路)滤波叫“滤谐波”;
5、这都是懂的人骗不懂的人!

网友B:
大圣.齐天

网友D:
刘志斌: 你要补课了.
 抗谐波”和“滤谐波对电容柜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好好看看电工行业的发展在来讨论.

网友B:
       TO      zhengzheng:

“ 刘志斌: 你要补课了.”

1、如果有人想概念炒作,把串电抗器(电感、并联谐振)对谐波电抗降压叫“抗谐波”;
2、如果有人想概念炒作,把并电容(串联谐振)对谐波旁路(短路)滤波叫“滤谐波”;
3、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好好看看发言!!!
4、zhengzheng,你要补课了;

网友E:
高手来了就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话,其实这就是个无功补偿柜
有动态的,有静态的
静态的很简单,就是刀开关,下边是电流互感器加电流表,FYS-0.22避雷器,然后就是断路器,接触器,带一组自誉式电容,然后拿LW5来选择哪个接触器合
动泰的就是用无功补偿装置代替LW5,再加上主回路电流检测输入,我知道上海龙泉有这种装置,很小;广东也有几家

网友B:
        TO     信马游疆:

“高手来了就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话,其实这就是个无功补偿柜”

你对以下发言有什么意见:

1、就是低压动态电容补偿柜;
2、即不是“电抗加滤波”,也不是用“抗谐波滤波装置”;
3、电容补偿本来就是并联在电网中,它对谐波来说就是天然的“滤波器”;
4、我看是概念操作,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