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变频器为何频繁跳动?

楼主(2006-05-29):
我用三菱FR-54O-2.2的变频器控制一变频电机,但变频器PU显示的电机转速不稳定,跳动较大(如75-80循环跳动),我采取许多办法如将信号线.接地线用屏蔽线屏蔽,但还是没达到我的要求即基本稳定。不知大伙可有别的好的办法?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信号来调节速度的?是4-20mA的电流还电压还是其它的呢?

网友B:
你是否检查是你变频的事还是电机的事?先排除外部故障在看是不是变频的事!你说的变频我们没用 过,不过你确认是变频的事的时候在调一下设定值,看看说明书,那是很有用的!

网友C:
你用的是外部电位器调速度吗??检查一下电位器是否正常??

楼主:
对不起,昨天没在网上。我用外部电位器调速度,变频器通过FM端子输出脉冲信号到一脉冲数显转速表。

网友D:
电机实际速度是否也不稳定?是否与负载不稳定有关?

楼主:
我将电机负载都拿掉了,跳动依然存在。

网友E:
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F:
你看你用日本人的东西现在不好了吧,怎么不用国产的呢,解决问题也好弄一点嘛。你这个变频器可能是有点问题了拿去检查一下吧。老兄,以后可以考虑一下用国产的。

网友G:
调整输入滤波系数。可好些

楼主:
好的,感谢大伙对本人的指点!

网友H(2006-07-10):
请问李工,变频器与电动机怎么匹配,谢谢!

网友I:
要看你带的是什么负载,是恒转矩还是恒功率,如果使用过程中只用到额定功率的75%的话,可以考虑用比电机小一型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