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在控制端没加信号时LED灯发光

楼主(2006-05-2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固态继电器在断开控制端、负载端电源时,LED灯仍会发出微弱的光,这种情况会导致工作人员的误判,认为负载端仍在工作,造成生产事故,说明回路中存在漏电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附近存在干扰源,固态继电器受到了信号干扰;
还有一种情况,当给出控制信号时,负载并没有马上开始工作,但是固态继电器的LED灯已经亮了,这说明固态继电器和负载没有同步工作。
经过实际对比--我们选用了美国OPTO,日本欧姆龙和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进行比较(DEMO BOX演示),得出以下结论:
OPTO产品的抗干扰能力较强,但是同步性和吸收漏电流效果不好
欧姆龙产品的同步性较好,抗干扰和吸收漏电流效果不好
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在三者中的表现是最好的,正如享誉全球的芬兰NOKIA、BROMMA、科尼等品牌,北欧人的产品质量意识是很高的。
有兴趣的请浏览公司网页:www.rebeck-delcon.cn   www.delcon.fi

网友A:
LED出现此种情况应该是回路中有电流的原因,因为LED在几mA的电流下就可以做出反映,在刚断开电路时,例如:电容,线圈等残留的电流都可以维持LED的发光(以绿色和蓝色尤为明显),使它不能迅速熄灭,故而造成错觉或者误操作。有效的方法是在LED信号灯的尾部加装电磁阀,可以有效的控制。它可以设定电流量在达到某一定值时LED发光,在这个值以下LED可以迅速熄灭!

楼主:
上面这位兄弟说得没错,可是这样一来就加大了成本,使用
我们DELCON品牌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避免误判现象,如果大家
遇到这方面的难题,请和我联系。
电话:025-86893594
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