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空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6-05-29):
选择空气开关时,电流相同,体积大的与小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体积小的占位小点。嘿嘿嘿*************

网友:
我发现好一点的空开同样大的额定电流其体积会小一点

网友B:
要看所用地点和环境了,

网友C:
   质量的好坏和大小没关系,大一点的散热好些

网友D:
体积大的是重载型,可以接更粗的电缆!!

网友E:
型号与系列不一样.尺寸是标准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