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NTOUCH中实现查询?

楼主(2006-05-29):
对在INTOUCH中记录的系统事件,如何根据时间段查询,可以在INTOUCH内部实现吗?
还是要借助语言访问数据库来查询呢,如果用VB如何访问呢,数据库是SQLSERVER类型,请高手指点,或E-MAIL:fxgl189@163.com

网友A:
比较简单的作法:
  保存警报到SQL中,(alarm db logger manger)
  再用程序从SQL中取出相应数据库中的值.
  如果只是按天查找,也可用alarmprint进行文件生成,并用notepad等应用程序打开相应记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