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台铭牌上标有功率是11KW,

楼主(2006-05-29):
我这里有一台铭牌上标有功率是11KW,电压是380V,额定电流是22.6A三角接法的电动机(作运转空压机用),疑问:我们知道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是P=UI,知道其功率是11KW,电压是380V,那么其工作电流应是通过I=11000W\380V求得,是28.94(A).为什么该电机上的额定电流却只标22.6A呢? "额定电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该条件工作状态下,其最大电流啊?)愿领赐教!

网友A:
P=1.732UIcosφ,U=380,cosφ一般取0.8-0.85,由电机性能决定。

网友B:
P=1.732*380*I*效率

网友C:
P=UI这是理想状态的公式。

网友D:
P=UIφ这是220V电机

网友E(2010-12-31):
P=1.732*U*I*COSφ*效率

网友F:
额定电流一般为电机功率乘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