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显示问题

楼主(2006-05-29):
请问怎样将传感器测得的量显示出来?
这样可以吗?
传感器+放大电路+转换电路+显示器?
可以告诉我具体是怎样的吗?谢谢

网友A:
您测量的是什么呢?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呢?通常的话接一块二次仪表就好了

楼主:
输出电流信号

网友B:
接一块二次仪表就好了!就几百块!

网友A:
那很简单了两百块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