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涂检测

楼主(2006-05-29):
我有一条生产线,类似于印刷,但不是很成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间有时候会出现漏涂,但这个面积大小又不同,生产线的速度一般控制在100m/min。现在就是要将它检测出来,然后通知操作员,在相应的位置作上标记,应该如何检测,怎么样做好一点!
老板现在正急着要呢,我又是新手,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上海松下电工视觉系统代理: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B:
漏涂的面积是多大的范围? 发生的位置大概是固定的吧?另外,在生产线上印刷的东西,是一个一个的,还是连续的?您能不能描述的再清晰一些.或留下电话号码,我打给您.

楼主:
漏涂的面积大小不固定,发生的位置也是随机的!印刷的东西就像布一样,一条长长的,一端放卷,另一端收,中间过几个工序!
我的联系方式是:QQ:70158777
E-mail:bangor1@163.com
有机会的话一定好好向你请教!

网友C:
第一要印刷的话还需要提供颜色的数量,如4色还是5色,如果查出不良品的话是否要回卷?如要回卷的话还需要运动控制做处理才行。第二所提供速度不是很快,应该能达到。用面阵的相机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