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化专业都学习什么功课啊?

楼主(2006-05-29):
(无正文)

网友A:
最基本的有摸电/数电

网友B(2006-09-04):
很多,还要看你的方向

网友C: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不是电气自动化,但是和电气自动化有些专业课是相同的,出来工作也差不多)。没细分(好象现在都不分了)。
基础的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路原理(学电的都要的)。计算
          机硬件
专业的有:自动控制原理,过程控制,PLC,电机和拖动,电力电子
          技术,自动检测技术,传感器技术……数字图象处理,单
          片机,计算机接口技术,数据库……
记不太清楚了,其中有的是选修课程,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时候设置的专业课程也是不一样的。自动化专业要接触仪器仪表知识,电气自动化好象不学,自动化不学高压配送点,电气的要学,我对电气自动化专业不熟,问朋友好象是这样的。
在实际工作当中,这些知识是不可能全部用上的,要分方向,具体需要什么知识就看从事什么工作了。
自动化的从业面很宽,最好是选定方向再重点学知识,效果要好些。
最好的办法是去咨询高校,找一分他们的招生材料,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