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420故障

楼主(2006-05-29):
西门子420一上电就显示FOO52和A0503故障,按下复位后有时可以消除F0052,但还是显示A0503,重新上电后还是交替显示FOO52和A0503,请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器件坏了所致?望回复!!!!!!!!!

楼主:
再说明一下,这是5.5KW的机器!!!!!!!!!!

网友A:
F052是模块,有可能坏了,A0503是电压太低了........修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B:
下面板子上的24C02的数据丢失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C:
驱动及模块有问题

网友D:
查看r026直流电压显示多少,如果为0下板的24C02数据丢失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E:
F0051,F0052,是存储参数有问题,数据非法,模块一般没有问题,是软故障,

楼主:
谁有没有TD2000-45KW的主控板?多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