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代换问题?急!!!

楼主(2006-05-29):
请问各位 2MBI300NT-120能和CM300DY-24H或者2MBI300N-120,2MBI300P-140代换吗?

网友A:
2MBI300NT-120是

网友B:
完全可以.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C:
基本可以,开关参数有点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但是我这里是四个模块一组的,能否在一组中有2种型号

网友D:
请教各位师傅,BSM50GD120DN2E3226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E:
to:zz88:并联基本不可以,在富士变频器里cm300dy-24h要白字一样的才能并联。如果你想糊弄......

网友F:
BSM50GD120DN2E3226拿东芝的就可以了.但BSM50GD120DN2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TO:董事,是不是要到,后戳号码一样才能代换吗?那如果是2MBI300NT-120后辍号不同1组使用可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G(2009-06-15):
模块P188A1002是否可以代换P188A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