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怎样换向,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06-05-29):
(无正文)

网友:
几相的步进?

网友A:
一般步进电机控制器都有方向控制端。

网友:
对掉两相的接线,就可以换方向了。

网友B:
是的,一般步进电机控制器都有方向控制端,
对于两相电机 ,将其中的一相的头尾对换即可,
三相一般是Y接法,和普通电机一样,五相的我倒没试过。

网友C:
如果自带驱动器,一般有方向控制端,只要提供高低电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