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通讯问题

楼主(2006-05-29):
各路高手,我现用一台HITECH PWS1711的屏幕与三菱FX-2N通讯,但是下载了程序以后在运行中总是提示通讯错误,代码为0008,由于本人第一次使用海泰克的屏幕,对其不太了解,希望高手指点一二。急!不甚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出现呀?

网友A:
许要把背后的开关10拨到OFF的位置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呀,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你这个报警是通讯未上的报警,可能是通讯参数设定的问题。如果有QQ或是MSN,可以加我,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QQ 285684322
MSN  luren118@hotmail.com

网友C:
通讯参数设定的问题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