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阀型号

楼主(2006-05-29):
各位大侠,我公司今天接到一个安全阀得寻价,不知是哪家公司的,可否告知。

网友A:
安全阀有国家的统一标号。但是各个厂家也有自己的代号。、
我也是生产安全阀的,对于客户提出的要求你满足就是了。对于型号可以不去强调啊。

网友B(2008-12-27):
给排水系统用的安全阀有立式的吗?谢谢!

网友C(2009-02-04):
我有台压力容器设备需要设置安全阀,设备工作压力为0.2MPa(G),起跳压力为0.24~0.26MPa(G),设备排放量为12t/h,要求设置一个全启式安全阀,请问我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安全阀?安全阀公称通径为DN65,侯径为Φ45mm。

网友D:
到市场上找,我这用A48Y-16C型弹簧式安全阀,锅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