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有电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29):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厂刚装了接地线,是在每条生产线旁边挖一个洞,打进去一根两三米长的角钢,今天一个同事叫我过去,他用那根角钢上引出来的地线碰机器的铁架,会有火花(他觉得很好玩),我用万用表测了,机器对地线有210多伏(我们这里的电压不稳定),然后我到配电柜里面去测,U,V两相对机器都是380,只有W相对机器是0伏,我认定是W相有对生产线的机架短路。但是问题来了,人摸着不会被电,接好地线后正泰的断路器也不会跳,而且用电笔去测的时候,地线也是亮的。
是断路器不够灵敏吗,还是地线打的太浅,或者说是刚打进去的地线接触不好,电阻太大。但是为什么不会电人呢,以前也会有过,用表测是220伏,但是不电人。

网友A:
测测W相电流呗,看看有多大?

网友B:
地线不会有问题.一般有2.5米就行,你不防用摇表测一下你认为接地那相的绝缘电阻.

网友C:
有火花是因为接地点不同,不电人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接地线,怎么会电人呢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地线拆掉,这样反而容易发现问题,我想地线拆掉,开关会跳也会电人.

网友E:
先找出漏电的源头,有可能是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为什么不电人是因为人体与接地线或机械外壳是并联,人体电阻比这些电阻大得多,分的电流很小,所以不电人。

网友F:
根椐现现象
地线和相线搞反了
去查查

网友:
问题我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厂刚招的机修,他当时对老板讲,他也懂电,尤其对腾科的胶机很熟,他接的一个1。1KW的电机,电缆线的三根线留的太长,又没有从罩壳的线槽里走,而是被罩壳压住,把线压破皮了,碰到电机外壳,导致漏电。
但我还是有个问题,当我没接地线的时候,用电笔测有亮,用万用表测有220伏,但是却不电人,开关也不跳。过了一会儿,那个机台工又把地线接到机器的外壳,开关也没跳,他们就继续上班,在几个人碰了机器外壳很多次后,他来跟我说他刚才被电了一下,可现在再去摸,又不会电人。电笔测还是亮的,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把那个电机的线重接了一下。
以前也出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一个胖子手摸在机器上,另一个人用电笔测他的手臂,有亮,但是那个胖子却不会被电,开关也不会跳,我这里用的都是正泰的断路器,每条生产线都有过几次相线碰外壳的事,但并不是一直电人,只是偶尔电人。

网友G:
机器对地电压那么高,却又不电人?是否穿着绝缘鞋子?

网友:
也不是绝对的不电人,偶尔的哪个人就会被电一下,但是再摸就不会被电,穿的是五块线的拖鞋。也并不是绝对的电哪一个人,因为生产线是铁的,跟铁架接触的机会很多,一天要碰上百次,但几个人才会被电一两次。

网友H:
电源从哪里来?

网友E:
如果你把手放在两个机械的壳体上,他肯定电人,并且很危险。因为他们不是等电位,之间有电压差。

网友I:
接地方式有误或变压器中性点未接地,建议采用接零保护.保证断路器跳闸,原因简单的说:人与机器相当于等电位.

网友I:
建议采用TN-S、TN-C、TN-C-S系统

网友J:
同意楼上的

网友K:
这个现象好怪啊。真是小见。还有待解析。

网友L(2007-02-10):
太危险了,千万不要试验电不电人

网友M:
呵呵
真是怪事

网友N:
应该检查漏电开关,怎么不跳?换新才行

网友O:
可能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接地火线没有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