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中的CMX/CDV是什么缩写?

楼主(2006-05-29):
伺服中的CMX/CDV是什么缩写?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碰到一个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做的是带扭结灌装机,调试过程中,噪声特大,而且制动方面效果不理想,制动电阻发热厉害,制动次数不能达到500,每次修改CMX或CDV就会过载AL50,AL51,现在的制动次数一分钟只有300多次,国外同样的灌装机能达到700次,有明白的高手请指点一二!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了啊?还是高手都比较忙?还是我说的比较笼统?不懂的吱一声阿!

网友A:
cmx/cdv指的是电子齿轮比,一般是在伺服放大器器里面设置。用于位置控制模式下,如果伺服放大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一般该参数不用设置。修改该参数可以改变每个脉冲所实际行走的当量。在其他条件未改变的情况下,修改此参数后会影响电机速度和所运行距离。

楼主:
    哦,对,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用的是位置控制,伺服是采用MR-J2S的,具体的机器用途是来灌装火腿肠的,程序上设置火腿的重量,然后灌装一只就扭一个结,这个期间(扭结期间)需要制动稍微停顿一下.现在 我想问的是:修该这两个参数的具体作用.或者怎么计算>这个有经验参数么?

网友B:
cmx/cd决定了脉冲当量,需要计算

网友C:
我们用DELTA的伺服可以达到一分钟一千次的快速定位(惯量比最大为7),建议调整加减速时间和S曲线功能,同时检查回路增益(刚性)~!!!

楼主:
【ZZJ1382】你好,我用的是自动调整,手动没有调,可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老盖】你好,高手我等你好久了。
那个<负载转动惯量比>是比值越小,机械制动性能越好,还是越大,制动性能越好?我知道这个转动惯量跟制动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当时没有弄明白。那个转动惯量比是指:伺服的惯量跟丝杠的惯量比么?还是整体的惯量和丝杠的比值?
那个还用调整<位置环增益1>+<位置环增益2>?

网友D:
是伺服的惯量跟丝杠的惯量比啦

网友E(2009-03-05):
惯量比没错的,

打包机

网友F(2009-09-17):
请教高手:我的三菱MR-J2S-40B驱动器CMX参数值为0080,CDV 是0000,那究竟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啊?马达的编码器是17位绝对式,131072 pluse/r。

网友F:
目的:推算出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

已知情况:三菱MR-J2S-40B驱动器发 843776  command pluse, 通过减速机驱动转盘转1/16圈。驱动转盘的马达是131072 pluse/r。电子齿轮相关参数CMX参数值为0080,CDV 是0000。请问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