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只有高手才能回答的问题:ATV58系列问题!

楼主(2006-05-29):
现在碰到一个施耐德ATV58 三相2.2KW的变频器坏了,我买了一个旧的电源板后,显示INF,查看变频器功率和电压均是???,买的板子是4.0KW,我能用在2.2KW上面吗?该如何处理?请教高手!shuangtian971119@126.com,谢谢

网友A:
才4KW,换一个不就行了
换板应该可以

网友B:
买的板子是4.0KW,能用在2.2KW上 ,显示INF,按ENT键二下不就行了,只有高手才能回答的问题?

网友C(2007-04-28):
那ATV28的又该怎么弄呢?

网友D:
ATV58;4KW以上到37KW可以用4KW以下也可通用我试过,也是说4KW是分界线,2.2的板我有

网友E(2007-07-28):
AT58上电显示CFF什么意思;如何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