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29):
今天晚上一台电机7。5KW,额定电流15。2A,负载是一台粉碎机,带负载起动,我把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为18A,可是粉碎机也就是电机还没有起动到最高转速,热继电器就跳了,一直加到22A都是到了25A才好了,我怀疑是那个热继电器有问题,热继电器应该是不会被起动电流触发的吧。是不是里面的双金属片有问题。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该设定为多少才对啊。

网友A:
个人认为至少要为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B:
你可以用钳表实测以下电机的启动电流看看

网友C:
瞬时过电流热继电器也不应该跳的。应该是金属片有问题

网友D:
你整定方法不对,第一次整定太小,热继动作后因有热惯性,应过段时间再起动.连续起动时整定值太大,没保护做用.

网友E:
停机后应该过一会在启动,因为立即启动金属片还是热的,负载启动启动电流是1.5--1.7倍,

网友F:
你应该实际测量一下,如果电流正常,那估计是那个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了.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置为额定电流的1.1倍左右即可.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热继电器,调在17A,连续起动了十几次都没跳,而且我还把粉碎机的进料速度加快了也没事,应该是先前那个热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G:
可以用代替发试试就知道了,换热继电器应该不烦的

网友H:
正常情况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置为额定电流的1-1.1倍,最大限度1.2倍,否则没保护做用,大负载启动,可以选同样电流,但发热元件大一个型号的,要好一些

网友I:
我认为不一定是热继电器有问题啊,你可以拿个钳型电流表看看电流到底是多大,我认为选热继电器就应该比电机额定电流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不能向选空开一样,选空开要选1.5倍的

网友J:
我想热继电器是不会受启动电流的影响吧,因为金属片只有在长时间的发热情况下才会动作的。。。

网友K:
电机有毛病

网友L:
可是粉碎机也就是电机还没有起动到最高转速————这段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小电机在 2006-6-1 20:44:00 发表的内容:
  正常情况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置为额定电流的1-1.1倍,最大限度1.2倍,否则没保护做用,大负载启动,可以选同样…
--------------------------------------------------------------------------------------------

网友N:
1.1-1.2In

网友O:
我在工作之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检修电机后就解决了。

网友G:
温度对热继电器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P:
一般都设置成1.2倍,热继在短时间内不会跳,除非启动时间过长或坏了。

网友Q:
根据所需整定电流值选热元件的编号等级,整定电流值确定:通常为0.95~1.05IN;电机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拖动设备不允许停电时,整定值为1.1~1.5 IN;电机过载能力较差时,整定值为0.6~0.8 IN。同时应留有一定的上下调整范围。

网友R:
不适用热继,因为是冲击负载,选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S:
下面引用由蒙毅在 2006-5-30 15:48:00 发表的内容:
你应该实际测量一下,如果电流正常,那估计是那个热继电器的质量问题了.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置为额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