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B的PLC-PNP型传感器怎么椄好?

楼主(2006-05-29):
AB的PLC又被称为Logix,有PLC5,Micrologix,compact Logix,point I/o,Slc500,control Logix等,请AB的PLC高手论述一下各种PLC接传感器的方式。图。

网友A:
我没申请VIP,不能传图.
不过我觉得AB 的接线比西门子的方便,不同类型的信号只改外部线路和软件设置.
而西门子的有种模块好象是7KF01要改模块A/B/C/D跳线,挺麻烦的,每次改要拆模块,还有改了硬件必须以STOP方式重新下载,影响正常生产.

网友B:
接PNP传感器,PLC的COM端接24V+,反之NPN传感器PLC的COM端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