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阻电机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6-05-30):
    电动车的新技术发展之快绝对会让你无地自容,在我们还没弄清无唰电机是怎么回事时磁阻电机就横空出世了,我们开始感觉到外星人光临过地球,那是个什么样的电机啊:
   在同样输出功率下电量消耗仅为普通电机的三分一
   使用这种技术的电动车续行能力可达150公里
   高度的能量再生特性使永动机成为可能
   。。。。。。。。。。。。。。。
   不要小看现在的电动车喔。

网友A:
真的吗??那真是好啊!

网友B:
反应式步进电机,就是一个磁阻式电机。
通常的磁阻式电机就是一个步距角比较大的步进电机。

网友C:
楼主,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现在的普通电机效率最高也就30%多,未免台夸张了吧!而且磁阻式电机电机也不是以效率见长的啊!你能提供相关资料作参考吗?

网友D:
呵呵,我得看法和人云亦云一样,就是放大型的步进电机

网友B:
好像还有一种偏磁电机,据说性价比高于一般磁阻电机。
参考:
http://cy.infocom.cn/html/2004-9-21/36356.html
新型偏磁调速电机系列技术

网友E:
"高度的能量再生特性使永动机成为可能"

这句话的结果是,我认为前面几句也不能信了。

网友F:
没有听说过,

楼主:
   喂喂楼上的几位老大,既是论坛就不能说几句大话吗?没带点夸张能找回自信吗?

网友G:
楼主跑江湖的水平还不够,一下就漏陷了

网友E:
"没带点夸张能找回自信吗"
这样找出来的,您真有把握是“自信”。我怎么觉得有自欺欺人的味道?

网友H(2007-04-19):
这个究竟有什么大的优缺点,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地使用?

网友H:
怎么没人因答?

网友I:
从理论上讲,纯粹的磁阻电机当指感应式步进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当然混合式步进电机和凸极式永磁电机也部分利用了磁阻特性,当今汽车领域的混合驱动技术中采用的IPM(内嵌式磁钢永磁电机)的可以利用永磁特性和磁阻特性的混合技术,令电机兼顾低速大扭矩和高速高功率的能力,尤其是在保证高速运行能力和出力特性方面有着普通永磁电机不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绝非楼主所说的“在同样输出功率下电量消耗仅为普通电机的三分一”和“高度的能量再生特性使永动机成为可能”这么玄乎。

网友H:
楼主那是做广告,谁都可以看出来.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种电机没有广泛使用,是因为其有一些很大的缺陷还是已经有更好的电机来代替,例如这种电机还不适合大功率的场合,但没什么没能代替小功率三相异步加变频器的方式.

网友I:
如果按照楼主所提线索,当指混合动力汽车或纯电动汽车中使用的“IPM(内嵌式磁钢永磁电机)”,低速段,利用永磁特性,保证高扭矩,高速段利用磁阻特性,保证高转速和高功率。制动时,利用永磁特性,获得再生能量。
至于功率,有做到几十千瓦的。
与“小功率三相异步加变频器的方式”相比,成本优势有限。

网友H: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磁阻混合式电机(我发明的名词)虽然在性能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成本上相对于传统的三相异步加变频的方式没有优势,所以没有普级.

不过这个技术如果放在伺服上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I:
目前在伺服主轴上有所应用。

网友I:
转载一段小鬼子关于混合动力汽车用的IPM电机消息

东芝2007年4月18日在于幕张MESSGE会展中心举行的“TECHNO-FRONTIER 2007”的“汽车技术论坛”上,就混合动力用马达技术发表了演讲。

该公司汽车系统技术开发部混合动力系统开发部部长萩原敬三以“并联HEV用新开发HEV驱动系统”为题发表了演讲,介绍了该公司的做法,以及06年10月在日野小型卡车“HUTRO HYBRID”上采用的马达。

虽然该公司从1991年开始面向混合动力车用途提供马达,不过此前多为感应马达。永久磁铁马达的实用化, 是从爱信AW自2004年起向美国福特“Escape Hybird”供应的混合变速器(其中使用了永久磁铁的马达)开始的。从06年开始面向DUTRO HYBRID供应的马达也采用永久磁铁。该马达具有IPM(Interior Permanent Magnet,内嵌永久磁铁)型永久磁铁与磁阻电机(Reluctance Motor)结合的构造,特点是拥有突极(凸极)。凭借这一点,在输出转矩中,磁阻转矩增至2/3、磁铁转矩减至1/3,磁阻转矩的比例得以提高,与丰田“先驱(PRIUS)”等采用的IPM型马达只辅助使用磁阻转矩形成了鲜明对比。

积极采用磁阻转矩的原因是:可提高高转数区的效率。永久磁铁式马达在高转数下的反电动势的数值较高,在提高转数后效率便会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采用磁阻转矩,便可提高高转数区的转矩。

另一方面,该公司首次采用了无传感器控制。一般情况下,为了检测马达的位置,需要使用分相器等放置位置传感器。而该公司并未设置传感器,而是通过检测、控制线圈中流经的电流和电压,省去了外置传感器。除不需要布线外,还可削减车辆组装工序中的调节作业。

此次开发的马达,其规格如下:定子外径为400mm,最大输出功率为36kW,最大转矩为350N·m,最大转数为3850rpm,驱动电压为220~390V,最大效率为96%。

网友H:
也就是说永久磁铁转子在低速性能比较好,磁阻转子在高速性能比较好.